天地飞6C 玩不了凤凰模拟器

楼主(2008-08-02):
天地飞6C 玩不了凤凰
模拟器
,是不是音屏线不对音频线是好的.,我用的是立体声线,连接电脑控没反映.

网友A:
凤凰必须硬件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密狗插上去画面有了.就是控没反映.

网友C:
检查一下是否插到头了。 插紧了没有,天地飞的插头很松。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好象的控的插座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