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0SX转速问题!!

楼主(2008-08-02):
我的
发动机
是O.S.50SX固定翼的说明书说转速有一万七左右..但我试机的时候转速只到一万多一点点..请教一下
怎样能把转速提高
??我用的是
COOLPOWER15%的油..着样的转速用在练习机上飞没事吧??
谢谢!!

网友A:
飞行的时候转速会比静止时高。说明书上1W7时配用桨是多大的,你用的桨一样吗?油针调好没?静拉力有多少?练习机多重?推重比接近或超过1:1的话,一般飞肯定就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可能是油针没有调好!!

网友C:
50SX可以达到1万7的转速,不代表一般情况下都可以是这样高!
配12X5的桨,用15%的CP油,最大转速在1万2左右!要想到1万7,就得换直径和桨距都比较小的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用的是APC11X7的桨 ..

网友E:
我的50SX用10.5*7 和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