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什么接收呢?

楼主(2008-08-02):
请问  6exhp飞固定翼(非混控)的话   配什么接收好些啊       (接收价格100以内 )   谢谢

网友A:
西安三代接收。新的75元左右。性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西安三代接收。新的75元左右。性能不错。

跳的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西安三代接收。新的75元左右。性能不错。

除了跳还是跳,我一般只用在不值钱的飞机上,好像KT机什么的,比较好话建议用无锡日冠Corona 或者原装的PCM

网友:
x西安的接受绝对让你在意料之外做特技

网友:
我用过西安的,是垃圾中的极品
飞飞机我只信无锡红鹰的,性能超棒,还有变频的,不用更换晶体的烦恼。价格也不错

网友B:
无锡Corona(红鹰)吧~~如果飞机要求不高要便宜的话就用4通的,4通会比6通便宜点,当然有钱就买6通,不过基本上价格会比西安贵个1倍。还有就是比较麻烦的一点是晶体要用UM5的小晶体。但淘宝上还是有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锡Corona(红鹰)吧~~如果飞机要求不高要便宜的话就用4通的,4通会比6通便宜点,当然有钱就买6通,不过基本上价格会比西安贵个1倍。还有就是比较麻烦的一点是晶体要用UM5的小晶体。但淘宝上还是有卖

固定翼用4通就够了,有一种是自动搜频的。不用换晶体的。价格130也可以的了
ESKY我用过,距离一远就失控

网友D:
futaba R146IP PCM1024

一直在用,飞得远得不得了,看不见,都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futaba R146IP PCM1024

一直在用,飞得远得不得了,看不见,都能控制...

原装接受肯定的啦,但价格是人家的三倍哦

网友:
还是用PCM的接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用4通就够了,有一种是自动搜频的。不用换晶体的。价格130也可以的了
ESKY我用过,距离一远就失控

无锡Corona(红鹰),遥控距离可达近1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锡Corona(红鹰)吧~~如果飞机要求不高要便宜的话就用4通的,4通会比6通便宜点,当然有钱就买6通,不过基本上价格会比西安贵个1倍。还有就是比较麻烦的一点是晶体要用UM5的小晶体。但淘宝上还是有卖

小晶体不是二次变频版的,二次变频的都是大晶体。

网友:
噢!原来这样,上次展会因为二次变频已经没有我的那个频点了,所以就买了几个一次变频的。

楼主: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84fac67d0fe144a92c327fd32959829e.jhtml
是这个吗?

网友:
是的,不过貌似这个是旧版本的,我见过是620II,橘子色的外壳

楼主:
可以提供一下地址吗  谢谢

网友:
http://shop35886620.taobao.com/

你问问他有没有72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