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这个是不是pojie版本的G4

楼主(2008-08-02):
前段时间在论坛上看见的下载地址、 就是这个, iso文件, 大概有4个多G, 问下里面的G4是不是破解版本的, 我现在用的是esky的那种遥控直接连到USB的那个模拟器, 问下能不能玩里面的那个G4,要是不能玩就比较郁闷了    下得太慢  已经都下了很久了

网友:
4.28G??我下过,用不了

网友:
G4 没有破解版本, 只要原版 (必须 035 ,  051 , 052 版本) 再下载一个 几百K的 软狗 emu31 或 emu32 即可

网友A:
任何版本的G4,只要下个软狗,emu31或emu32就可以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版本的G4,只要下个软狗,emu31或emu32就可以玩了。

误导,楼主的版本用软件狗EMU是无法运行的呀,总是提示版本不对!要下载2.4G左右的那个才行!

楼主:
LS上的大哥!!!  2.4G那个在那里有?

   谢啦

网友:
只要下载10M的升级补丁,升级到 051 , 052 版本就可以了。不需要再专门下载2.4g 的版本

网友:
上面4G的里的是 035 版的,emu不支持, 升级到051 052 就可以用了

楼主:
谢了  2G左右那个文件下得比较快,

网友:
4g多的这个是最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