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的时候动左右副翼掉高度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8-02):
我的亚拓500悬念的时候,往左打副翼基本不掉高度但往右一打马上就往下掉,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知道
希望有高手解答

网友:
检查一下左右舵机的行程是不是一样,还有零距时,臂是不是垂直的

网友:
硬件部分没有问题的话 就应该是转速不够

提高旋停油门  旋停螺距 +5.5度

网友:
关注,是个难题。我原来飞016遇到过。。。

网友A:
能调出0.5度来??我的双桨!就差0.5度!怎么也调不出来!球头一圈就多无法办圈啊!!!

网友:
因为电直是用电的,你动斜盘的时候,3个舵机都同时动作,瞬间使用电流会增加一些,所以当你动过一会又能恢复原来的高度了。这个就是电直的最明显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调出0.5度来??我的双桨!就差0.5度!怎么也调不出来!球头一圈就多无法办圈啊!!!

调整下面倾斜盘的长连杆长度,左右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