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冲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8-08-02):
大家看看这个,听声音可以知道的确是脉冲
发动机
,但人家不是像通常的做法那样将发动机报露在机体外面,而是被机体蒙皮包着。问题来了,人家是如何隔热的才能使机身蒙皮不至于因温度过高而被烧坏;又是如何散热,才不使机内温度太高?

网友A:
机翼机身是金属的。。。

楼主:
那散热呢?温度太高,机上的电子元件就废了。

网友B:
隔热材料很多的,石棉了什么,都可以.保证通气加上石棉,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C:
在起飞离地前的角度暂停画面,仔细看整个脉冲发动机是挂在机翼后上方开始的机身下方的,完全裸露在外。这段机身做成一个半弧型的上罩,将喷管吊在下面。

网友D:
这不是我去年从enjoysky.com下载,上传到新浪上的吗,被引用了。(*^__^*) 嘻嘻……
一直想不通,发动机装在一侧会不会使飞机一直向右倾斜

网友E(2009-05-15):
是不是电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