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到3/4才能悬停?

楼主(2008-08-02):
今天飞天子30,油门要3/4才能悬停,以前只要1/2的油门,所有的设置都没有动,这会是什么原因?望DX解疑!谢谢啦!!!!!

网友A:
电池失效?

楼主:
我用得是YT2合1的电源,冲好了飞的

网友B:
什么控?
若是9x,检查左右两侧的螺距补偿摇柄是否变了设置!!

楼主:
是9x,所有的设置都没有动,

网友C:
重新设置一次吧

网友:
螺距可能变了 看下吧~

网友D:
天热,发动机功率下降

网友E:
9X两侧的那两个开关如果动过就会这样 我今天刚发现

网友F:
我把9X两侧得滑杆关掉了用天线两侧得微调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