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宇塞斯纳电机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8-08-03):
有朋友向我询问蓝宇塞斯纳电机安装的问题。由于手头原退役的塞斯纳前些日子送朋友了,就拿小F3A作例,结构是一样的,都是一根小木棍。

这是用兴耀华的XYH-W-056(螺纹轴):
http://www.xyhmotor.com/ch/productshow.asp?gid={3F0DF452-8610-4FA2-8E80-07205A5BA445}

塞斯纳和小F3A飞机套装里的电机座,要用的话,电机得这样安装,选用3个螺丝固定的电机底座的电机,否则飞机拉力线位置不对。

如用XXD2212电机,不做改动直接安装,下面这些也都不行,还有XXD2212电机不是螺纹轴的,还得用桨保护器连接螺旋桨,不能上原配的整流罩,很难看。

楼主:
还有一种电机,我现在用下来效果非常好,那就是傲羽翔(傲翔)的AX-2312N (方孔电机安装座)(螺纹轴)KV:1300,http://www.aoxan.com/product/show.asp?id=19
电机效率高,安装方便,价格便宜,特别适合新手使用。XXD2212电机不是不好,KV1400飞这类飞机也非常好,只是安装方面不如兴耀华和傲羽翔的这两款电机来的方便。对准拉力线很重要,这2款飞机的拉力线是紧贴小木棍下面的。安装简单有效更适合新手,小木棍往里一插,螺钉一拧,一分钟搞定。

网友:
好帖要顶!新手用这些散尾的电机确实省事不少,我之前也是用翱翔的,不过是2408-21 KV值是1750,不过要配7060的桨

网友A:
最后这种安装,木棍要截短,否则电机会顿住整流罩。
不知截短了木棍,是否有影响?

网友:
厂家应该再进一步改进电机设计,这种方式还是....有点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这种安装,木棍要截短,否则电机会顿住整流罩。
不知截短了木棍,是否有影响?

截短木棍不影响的,而且超长必须截短,如果要顿住的应该是机头罩,整流罩是一个小的黑色橡胶的东西。我是截短到电机的前端(轴不算)与机头罩前端接近前后1MM左右,有时电机安装超出机头罩0.5MM也没事,因为机头罩上的孔比电机前缘稍大一些的。总之飞机不但要装得正还要美观,用螺纹轴装上整流罩,还可以提高飞行性能。

网友:
多谢猎鹰的回复。
现正在往747贴胶纸。
有一个非螺纹轴的KV1200的电机,暂时先用着,不知随机来的桨(没有桨号,直径为22.8cm,最宽处为2.7cm)能否使用。

网友B:
不知道这种方孔电机安装座有没卖啊,我这的俱乐部好像就是蓝宇的代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种方孔电机安装座有没卖啊,我这的俱乐部好像就是蓝宇的代理

看1楼和2楼,有2款带方孔电机安装座的连接方式。

网友:
那个带散热的电机座不错~~呵呵~~那马达屁股很容易烫的

网友:
蓝宇 Cessna 的木头不需要切短的, 刚刚好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1楼和2楼,有2款带方孔电机安装座的连接方式。

就是直接夹在电机屁股上的那种,2楼的

网友C(2009-03-21):
楼主,第四张图中的电机架,哪可以买的到.XXD2217能用不,用塑料的电机架太软了,大油门,共震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第四张图中的电机架,哪可以买的到.XXD2217能用不,用塑料的电机架太软了,大油门,共震的厉害,

我也忘了,好像是在林超达买的,具体记不清了,XXD2217应该能用的。

楼主(2009-04-28):
又有朋友遇到电机746、747电机安装问题,所以再顶给大家看一下,别给有的商家给蒙了。拉力线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