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P飞机机翼颤动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8-08-03):
近来新买了一架EPP3DSU-31,具体配置如下:
电机
2212-1000KV值;电调20A;
舵机
ESKY8G*4;
电池
11.1V-1350AHM;接收WFLY-6;浆1047。
正常组装并调试完成,外场试飞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只要是加油稍大或速度上来后,机翼就会像鸟一样忽然颤动,这种情况在减油或减速后就会消失。
周围的几个模友都很惊讶,都说从来都没看到这种情况。大家分析后得出以下几个可能:1、舵机质量问题;2、舵机连接竿弹性偏大;3、接收机的问题。
对以上可能存在的问题通过更换舵机、更换更粗的舵机连接竿、更换接收晶体及接收机期望得到解决。外场测试几个起落之后,发现只要达到一定的条件,飞机翅膀依然会出现抖动的现象。苦思良久,确实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有知道的模友们都来交流和赐教!

网友A:
翅膀太软,共振,不要太在意

网友B:
是这样的

网友C:
e-sky舵机问题我也出现过 换辉盛的 很好 其实它在空中就不抖了 因为有翼荷载了 e-sky舵机真的很懒 有虚位还容易共振

网友D:
就是机翼软,尤其是副翼,在加强舵机连杆钢度的情况下加强机翼强度,EPP3D属于慢速机,在慢速情况下不会有这个情况,当快速平飞尤其俯冲的话尤其明显容易造成舵面失效引起坠机需要注意.

楼主:
6楼分析得确实不错,该飞机俯冲或加速后确实出现颤动的几率很高,也因此掉了好几次,不过损失不大,这种飞机就是修修补补的:) 同时也多谢各位的赐教,我回头就去弄下副翼的加强!

网友E:
实心的EPP机翼会好些,我多架EPP飞机,机身、机翼都是实心的。

网友F:
机翼用空心碳棒加固一下就可以了。
一般前后平行各一根。

网友G:
我个人猜..可能是电机安装不稳固..
当一猛推油门..或者电机在高速转动下..
就出现"电机共震"的现象吧..
某些力传动的方式..使机翼也震起来..
个人建议..检查下电机安装是否稳固..
哈...菜鸟个人建议哇...若不是的话..请见谅...!!

网友H:
机翼强度差。
俺曾经做过一架细长机翼的机机,飞起来那机翼颤的,整个像在打摆子…………

网友C:
舵机问题 你把它换成辉盛的 保证没事

网友I(2008-11-25):
螺旋桨不平衡造型的

网友J:
如果是机翼的问题,可以在机翼前方配重,使机翼本身的重心靠前(不是飞机的重心)

网友K(2009-06-13):
我觉得真是有“玩”航模的啊,太大意了

网友L:
6楼的分析很正确,我飞过几个EPP飞机,包括北西的EPP吉比仓身机,都有此问题,低速性能还不错,但速度快一点,特别的俯冲时机翼抖动很严重,此时打副翼基本上是没用的,副翼基本打不开,主机翼扭转变形,很容易摔机。昨天试飞自已刚做的7MM 厚EPP板身机CLIK,也是如此,正在想办法加强机翼和副翼。

网友M:
螺旋桨的问题

网友N:
机翼强度不够,加些碳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