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晶体的秘密?

楼主(2008-08-03):
你好,有没有二次变频发射晶体的说法?如果要买二次变频接收晶体,是不是也要买二次变频发射晶体?
二次变频晶体可以用在一次变频的接收机上吗?

网友A:
买那种晶体取决于你的接收机。一次变频的配一次变频晶体,两次变频的配两次变频晶体。
发射机不存在一次变频两次变频。
一次变频的接收机抗干扰非常差,除非是用在小型,近距离或室内模型上,能用两次变频尽量用两次变频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B:
JR的一次变频接收机非常好,从未听说灵敏度差或有干扰

网友C:
应该来说主要还是取决于工艺和质量。
据说很多上个世纪初生产的美国电子管收音机还比现在国产的集成电路、超外差等的功能的性能好呢。

网友D:
晶体没有差别。
变频是为了更好地进行信号处理,一般说:二次变频效果好(除非设计有问题)。二次变频是为了提高性能,当然电路就稍复杂些。

网友B:
二次变频的接收晶体不同的,已经把一次差频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