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 改 电池

楼主(2008-08-03):
6EX 改
电池
。。。这个要怎么接。。。
图传
不了
从电池仓小方格下面那个白色的小插头从那里改可以吗。试了试拔不下来
还是直接那线连到电池片的正负极那里

网友A:
是直接焊接到控里面电池片的正负极那里

网友B:
当然可以从电池仓小方格下面那个白色的小插头改,把后盖下了方便拔出,然后重新做个插头,我用原来雷鸟的小锂电改的,充电非常方便。

网友C:
楼上的可以给个锂电池的型号吗?我现在用的是Futaba 6EXHP遥控器,用的是8节5号充电电池,我也想改装一下遥控器的供电方式,请楼上的给个所说的电池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