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变速箱执行机构测试装置.

楼主(2008-08-03):
我的变速器买了WY125摩托车的主副轴,拔叉,换档鼓等零件.回来仔细看了下,才想起五羊的空档是在一二档中间的半个档的位置,那个换档鼓定位用的五星轮是个怪异的形状的.
早知道买五档CG125的主副轴了,我看它的六星轮好像是六笔分的.
于是决定改用电磁铁来拉动拔叉.用手头的东西做了个测试一下.

用两节五号镍镉电池,筷子平放时可以把筷子射出约十五厘米,极性接对了就可以把磁铁吸到线圈的中间位置.
漆包线是从个废的分频器上拆的,太粗,圈数太少,电流有3.97A.很快手上就能感到电池温度上升了.
用手试了下,磁铁定在中间位置的这个力不够大,可能有不到两百克的力.可能我线圈圈数太少,而且绕的不好,磁铁和线圈之间的间隙有点大.
用的材料:云南白药气雾剂的盖子一个,筷子一根,超强磁铁两块,两根EK2-0851电源线.
证明了原理是可行的,但需改进它的力量,欢迎提出改进建议.

网友:
有现成的电动伸缩器,12V电压,行程50MM, 速度:12mm/s推、拉力:75kg。就是价格太高,就是价格太高,一个就要¥260。如果不嫌贵的话,可以考虑用它,绝对能满足你的换档要求。

网友:
双线并绕,内线外磁,或者磁不动,线圈动(这是最好的方式)。。。

网友:
你可以用汽车上,电动门锁,的马达锁,便宜,20多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