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说的3.8V截止电压是飞行过程的电压还是飞玩后的电压?

楼主(2008-08-03):
我把电显插到飞机上的时候不开马达是3.8V左右,一开马达电压就降到2.9V了,关了之后又回到3.8V,到底是以那一个电压为标准?

网友:
显然不会是飞行过程中的电压。
锂电的标称电压是3.7伏也就是正常1c放电情况下端电压才3.7。大电流放电时电压更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电显插到飞机上的时候不开马达是3.8V左右,一开马达电压就降到2.9V了,关了之后又回到3.8V,到底是以那一个电压为标准?

LZ说的两个电压分别是:3.8V是电池在半电情况下的静态电压,2.9V是电池放电瞬间放电电压下降时的电压。正常电池存放以3.8V为标准。

网友:
指的是落地后拆下来放凉了后量的电压。我的用法11.1V,2200,15C电池截止电压3.7V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