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有那种手压的样冲啊(上原理图了)

楼主(2008-08-03):
有谁有那种手压的样冲啊
以前拆过一个
现在忘了里面的结构
想买又买不到
那位DX有的给上个拆开的图看看
以后自己做一个
那打钻孔的时候就方便多了

楼主:
钻孔时打定位点的
里面有一根有点弯的弹簧,压时弹簧沿里面有个内锥面压缩
到了一个位置会带一个击锤敲击样冲完成冲眼

网友:
给你发几张照片

网友:
还有这样的东西啊。。。看不懂原理。。。
那天去买一个回来玩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那里有的买啊
什么价格
最后面一个图上的那个是盲孔吧
孔那边是不是有个外锥的啊
弹簧丝的直径和弹簧外径,长度麻烦量下

网友:
还真没有见过    哪里有卖的??

网友:
这是朋友去美国买来的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那里有的买啊
什么价格
最后面一个图上的那个是盲孔吧
孔那边是不是有个外锥的啊
弹簧丝的直径和弹簧外径,长度麻烦量下

好的,我量好了再发给你。

网友:
尺寸来了

网友B:
后一个弹簧是1mm的

关键是前面那个弹簧是歪头的,当压倒和外体的锥度吻合时,落入敲击锤的孔内。

楼主:
我见到的是朋友从日本买来的
有尺寸了
可以知道DIY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前面那个弹簧是歪头的,当压倒和外体的锥度吻合时,落入敲击锤的孔内。

说的没错
不过击打的力度是靠后面的大弹簧的

网友C:
你们知道打火机的压电打火是怎么打的吗?原理是一样的,压发式地雷的雷管也是这样的,当向下压时,那个大弹簧储存能量,当到一定程度时,释放击锤就可以打出样冲孔了

楼主:
感谢SS.Z兄弟的帮助
现在上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知道打火机的压电打火是怎么打的吗?原理是一样的,压发式地雷的雷管也是这样的,当向下压时,那个大弹簧储存能量,当到一定程度时,释放击锤就可以打出样冲孔了

原理差不多
但内部结构差多了
压电打火内部比这个结构复杂没那么容易加工啊

网友:
到电脑店里买一个做网线插座用的打线器,便宜的才十几元。自己改造一个应该行。

网友(2008-10-28):
没有见过这种武器

网友:
没见过!开眼了!

网友D:
15楼太有才了  以前用过打线器  改造成半自动样冲超级容易  因为打线器头是可以换的  直接装上一个自己做的样冲头就OK 了  过两天有时间了做一个  上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楼太有才了  以前用过打线器  改造成半自动样冲超级容易  因为打线器头是可以换的  直接装上一个自己做的样冲头就OK 了  过两天有时间了做一个  上图给大家看看

期待你的改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