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也改造恒龙虎式坦克

楼主(2008-08-03):
我的恒龙虎式是第一代坦克,既不是比例遥控也没有声光效果,玩起来很不爽,多次看了TIGERI兄弟的改造贴后也下定决心要改造自己的坦克。

改造用到的配件以及价格:
1遥控器
FT06-A
遥控器含接收机 270

2、行走电调: HL320A电调两个 200  元(100元/个)
3、炮塔转向及炮管上下: 恒龙标准舵机两个 60   (30元/个)
4TIGERI兄弟的混控电路板  330  元(这个可是改造中最重要的部件,稍后我会在图片中说明)
改造总费用:860元

虽然改造费用比买坦克要贵得多,但是改造后那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不亲自动手是无法体会的,废话少说先上图:

这个就是TIGERI兄弟的混控电路板,好东东啊,具有行走混控+声光功能,用普通的四通遥控器就能实现很多的功能,我是无意中在淘宝上发现的,在这里要批评一下TIGERI兄弟,有这么好的东西也不给兄弟们说一下^_^不过还是要感谢TIGERI兄弟,在我改造的过程中他给了很多的帮助,如果大家也有兴趣改造自己的恒龙虎式坦克的话就跟他买这个电路板吧。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b1c5dd3f3ff5c24859d4b538abb6df72.jhtml

天地飞6A的控,价格实惠用来玩坦克完全没问题

恒龙的电调跟舵机,TIGETI兄弟的推荐,其实恒龙的舵机也不错,调好后就没有抖过舵

这是恒龙原厂的内部电路,里面空荡荡的也难怪遥控这么弱智

这是拆出来的原厂电路板,跟TIGERI兄弟的电路板比起来那简直就是LJ的说

开始改造炮塔,重新焊接炮塔的连线以及加装上激光瞄准

把前车灯换成高亮LED和加上机关枪灯

尾灯

信号线的制作,别小看这些接头,改造中最费时的就数它了

做好的信号线,再加上灯光和音效喇叭的各种接口;一个字:累。。。

恒龙的标准舵机,做工还不错

把舵机外壳打开,取出电路板后把小电机焊下然后把接口焊到电路板上面

改造好的舵机,其中征求过TIGERI兄弟的意见最好是把舵机电路板装回外壳里这样就能很好的保护电路板,但是我在这里偷了个懒,调整好中点电位器后直接放到坦克里边,希望以后改造的兄弟最好还是把电路板放回到外壳里比较保险。

开始对坦克内部重新布线

坦克内部布线完成,开始测试。。。

所有测试完成,即将总装

完成总装,改造完成

改造中的问题及经验总结:
改造中其实也没碰上什么大问题,TIGERI兄弟的说明资料很详细,改造前最好全部看上三遍再动手,然后再按照说明资料里的步骤一步步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在我完成车体内布线后测试的时候主要就是信号线插错以及发动机音效不能启动的问题,后来经过TIGERI兄弟指点重新摁过电路板上的音效集成块后问题解决。最后要说的就是改造前最好是对无线电知识以及对遥控器、电调、舵机等都有一定的了解最好(我本人对这个也不是很了解基本上是一边改一边到网上查看资料),再加上细心以及耐心这样改造的过程中就能避免少走弯路。本人也是一大菜鸟,在TIGERI兄弟的指点下终于完成了改造,在这里再次感谢TIGERI兄弟。下一步的目标也向TIGERI兄弟看齐,把坦克底盘改成半金属化!增加耐操性^_^
由于没有在视频网站里注册,视频就不能上传了,最终效果大家还是看看TIGERI兄弟视频演示吧。

网友A:
兄弟改造的非常不错,一点都不菜,改造所用的器材搭配真是性价比超高!!舵机上直接焊接口挺漂亮的,器材的布局也非常工整,赞呀。另外兄弟的坦克真新呐,好像改造前也没用怎么玩过,呵呵。

网友:
麻烦!~没有那么多时间动手啊!~

网友:
不错,这车我也有,也是没时间折腾.还想换金属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改造的非常不错,一点都不菜,改造所用的器材搭配真是性价比超高!!舵机上直接焊接口挺漂亮的,器材的布局也非常工整,赞呀。另外兄弟的坦克真新呐,好像改造前也没用怎么玩过,呵呵。

呵呵这坦克买回来两年了都没有玩过十次,以前感觉十足的一个玩具,既不是比例遥控也没有声光仿真效果玩起来真的很不爽,当时都想改造了但是一看到好的遥控器都这么贵就打消了念头,现在托兄弟的福才让我的坦克有了脱胎换骨的机会,让玩具变模型,往后再改造的话继续向你请教哦

网友:
支持lz。这都算菜,那我更菜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这坦克买回来两年了都没有玩过十次,以前感觉十足的一个玩具,既不是比例遥控也没有声光仿真效果玩起来真的很不爽,当时都想改造了但是一看到好的遥控器都这么贵就打消了念头,现在托兄弟的福才让我的坦克 ...

客气了,不过通过这次改造你已经是老鸟啦,嘿嘿。

网友B:
最后要说的就是改造前最好是对无线电知识以及对遥控器、电调、舵机等都有一定的了解最好(我本人对这个也不是很了解基本上是一边改一边到网上查看资料),再加上细心以及耐心这样改造的过程中就能避免少走弯路。

对啊,没有无线电基础和动手能力,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
兄弟改得不错啊。
确实要赞一下TigerI兄弟,声光混控板是改造的关键,给大家改造带来很大方便。
我用的是futaba 4vf控,广州典意科技的E-TOP FR 10A ESC(双向一致10-20A,无刹车),该电调双向电流一致,线性好,无刹车,挺好用。再加上TigerI的板,小号手精致的外观,效果很好。(懒,不上图)
改后的效果让小号手和恒龙厂看看,定让他们汗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要说的就是改造前最好是对无线电知识以及对遥控器、电调、舵机等都有一定的了解最好(我本人对这个也不是很了解基本上是一边改一边到网上查看资料),再加上细心以及耐心这样改造的过程中就能避免少走弯路。 ...

是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呵呵。玩模型的人都喜欢鼓捣东西,享受的就是过程。

网友C:
看得我直流哈喇子。。。。。。。老虎哦我的90式也要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得我直流哈喇子。。。。。。。老虎哦我的90式也要装呀

正在研制,嘿嘿。

网友D:
请问兄弟是如何取消HL320a电调的刹车功能的呢?有刹车功能的电调好像不能用在坦克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兄弟是如何取消HL320a电调的刹车功能的呢?有刹车功能的电调好像不能用在坦克上吧?

带刹车的电调可以用在坦克上的,只不过操作倒车时要先向后小幅度打杆,然后马上回中,再向后打杆坦克才能正常后退。

网友E:
9楼的兄弟!你的电调哪搞的呀!!
另外有兄弟知道无刹车的电调哪有呀!!有刹车用着不习惯哦1!

网友(2008-09-03):
引用 网友E:
9楼的兄弟!你的电调哪搞的呀!!
另外有兄弟知道无刹车的电调哪有呀!!有刹车用着不习惯哦1!

这里搞来的: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6e9f6312a34e9ff9a26a43a7a73f7bc7.jhtml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a3710fb93462faaab48bcb289951bd5d.htm

楼主:
其实用带刹车的电调也没什么不好啊,只不过原地回旋和倒车的时候要多打一次操纵杆,习惯了就好

网友(2008-11-09):
赞叹,真想把我的恒龙M26也好好改改啊

网友F(2009-05-12):
一点都不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