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

楼主(2008-08-03):
为什么很多人说电池冲满了存放不好了
满电存放有什么影响了???
不好在哪里啊?

网友:
很快就没有用了

楼主:
技术 原因是什么了?
能详细说明不

网友:
满电活性大,容易内部打坏储电材料造成局部微小短路

网友A:
在满电情况下,锂离子储存在负极C结构中,同时锂离子被正极吸引,但被隔膜阻拦。在次情况下存放,锂会逐步聚集在隔膜表面,长时间聚集会形成锂沉积,损伤隔膜,从而形成微短路。从电池整体症状来看,会影响电池的寿命、容量,甚至会造成电池漏液、大肚子。

网友:
透彻 明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满电情况下,锂离子储存在负极C结构中,同时锂离子被正极吸引,但被隔膜阻拦。在次情况下存放,锂会逐步聚集在隔膜表面,长时间聚集会形成锂沉积,损伤隔膜,从而形成微短路。从电池整体症状来看,会影响电池 ...

如果一段时间不用, 应该充电到多少伏?

楼主:
3.7-3.8

3.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