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起步飞机问题~

楼主(2008-08-03):
大家好~我从来没飞过飞机,准备买一套4yf练练模拟先~之后不知道可否直接飞油机(请告诉我级别,如40级,60级。。。),还是先飞电动(级别~谢谢)比较适合新手~
非常感谢!

网友A:
千万不要直接飞油机,很危险的,飞模拟器没心理压力,也很慢,真机较快,有时还很多旁人,搞的自己手心冒汗,直接买架入门的EPP吧,

网友B:
入门epp飘飘机,3通,重26克,全套380块,我有一架,还没飞。不过不是比例遥控。
飞3通火鸟也不错。

网友C:
一定不要买玩具飞...会练坏手的...

网友C:
电动,油动起步都可以。
其实电动和油动固定是两回事....
电动飞机追求的是高操作性,可以随意做自己喜欢的各种动作。对场地要求也底,,,,
油动追求的是象真的飞行性能。激情的飞行。.感受飞机飞过的轰鸣...但是对场地要求太高了,没车的话最好不要买.,飞行是个麻烦...而且油机得有人带才能入门....

网友C:
新手买天六C.舵机4个...2212无刷..新西达20A,,,,9050..四通道塞斯那练习机~~~~
套机多数用有刷电机,入门后就没什么用途了。而且很多套机把电路都集在一起,,,最后一个零件都没用.

楼主:
非常感谢哦~~~我先弄套赛斯纳练习机咯~

网友D:
有新手带的话,上40级油练习是最好的选择,有天份的朋友,三两次就能单飞了。如果没人带,就千万别上这东东,还是成品机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