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了一款磷酸锂铁电池,价格不错,大家看看性能如何

楼主(2008-08-03):
这是电池上的字,不知道为什么黄色的有印LiFe 锂铁的标注,蓝色的没有,测出来的性能基本上是一样

正负极没焊过,证明是全新的电池

这是在我的960SR充电器上测出来的数据,5A放电测试的结果,截止电压3V,容量1250mah

这是5A放电的曲线,看起来还算可以吧

这是电池重量 37克,不算重,比锂锰轻15-20%左右

这是厂家给出的性能参数,15C放电,不错啊

电池参数如下:
容量:1500mah
尺寸:18X650MM
重量:37克
标准最大放电电流:              20C,30A
最大充电电流:                  1.5C 2.25A
使用电压:                      2.5V – 3.7V

这些电池是做电池的朋友给我的,说这是用于动力的锂铁电池,价格也不贵,大家看看这种性能的电池可以用来做什么?

网友:
应该是过期电池吧!

网友:
忒好了一点

网友:
最好有30C容量大点就好了

网友:
用于电直容量太小了点,重量重了点, 功/重比太小

网友:
不适合飞直机,适合跑车和玩船

楼主:
估计4S飞450机航线是问题不大的 锂聚合物电池的功率是15AX11.1V=166.5W 这个电池4S的话达到这个功率应该是没问题的而且重量也比锂聚合物电池大不了多少

网友:
容量也很低

网友:
报价看看.合适就来几个试试

网友:
您用的是什么充电器?

楼主:
我的充电器是 MEGA POWER 960SR

网友:
有报价吗?想用来玩固定翼飞机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4S飞450机航线是问题不大的 锂聚合物电池的功率是15AX11.1V=166.5W 这个电池4S的话达到这个功率应该是没问题的而且重量也比锂聚合物电池大不了多少

算错了, 不是15A,是15C, 2.2A x 15 =33A

网友:
楼上正确~~

网友:
有报价吗?

有报价吗?

网友(2008-09-02):
LZ我一直想找一种放电好的18650磷酸锂铁电池试下,能说下那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