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VO E6001舵机

楼主(2008-08-03):
谁知道无限1:8越野车转向
舵机
SERVO E6001是多少克的,可以用哪种舵机代替,今天齿轮扫了,先谢谢了

网友A:
是标准舵机 6kg的,质量一般,我的 E9001 才用二次就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朋友

网友C:
其实一分钱一分货了,要么就是用9001铜齿啦,要么搞个数码搞个去.HD-9150MG HD-9110MG HD-7150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