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如何知道空中爱机的余电量!

楼主(2008-08-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用电池低电压报警器 重4克,单节3.7V红灯闪,3.5V报警叫

网友:
悬停阶段可以看指示,但主要还是飞的时间心里要有数,因为以后技术来了,乱舞了,看起来就不现实了,而且大机机声音也大,报警也不大容易听到。。。。。

网友:
能悬停以后,可以通过定时器来掌握飞行时间的!

网友:
利用遥控器上的定时功能,我设定6分钟,时间到就叫

再说也不至于飞到没电掉下来,电力不足飞起来软软的就该下来了,放到没电估计电池寿命不长。

网友:
到软软的已经过放了吧

我也用2楼说的东东,“吹叫叫”

网友:
我用飞越的电量显示,电力充足蓝色,中等蓝色闪烁,单节低过3.6v会有一个LED变红。亮度很高远远就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低电压报警器 重4克,单节3.7V红灯闪,3.5V报警叫

有淘宝链接吗,,谢谢

网友:
我一般玩7分钟下来剩有3.7V

网友B:
到软软的也叫过放?????
到2.5V以下才算过放好不好。。。。

网友:
飞行时感到动力下降的时候应该还没过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软软的也叫过放?????
到2.5V以下才算过放好不好。。。。

锂聚合物电池放到3v以下就会对电池造成永久损害。

我第一次用电量显示,红灯闪了以后(3.5v)想还能再多飞一会儿,就又飞了一分钟不到。电调马上保护,下来一量,2.8v,把我吓个半死。以后每次一亮红灯就下来。

锂电电压从3.5v往下掉很快很快的。

网友:
严格卡飞行时间  我觉得是 最好的办法    同时 也可以很好的保护电池

网友:
宁可多带几个电   也不在空中多撑半分钟

网友:
悬停六分钟就下来了 一般都还有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