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mx-3 2。4g 的遥控距离有多远

楼主(2008-08-03):
小弟最近换了mx-3 2.4g用来玩车船配了2个接受,可问题来了遥控距离明显不长,不知道怎么回事都只有100左右,在远就失控了
不知道是不是mx-3 2.4g本来就这么点,还是我的控有问题

网友A:
目前看来,貌似2.4G设备在地面的遥控距离真的不长,空中的距离就相当的长了。

网友B:
2.4G的特性是穿透障碍能力很差,波长短所以天线就不要很长

楼主:
那空旷的地方能达到多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