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到PhoenixRC模拟器的运行电脑最低配置要求

楼主(2008-08-03):
如题,本人想玩PhoenixRC模拟器不知电脑能否运行,有劳各位先谢了!!!!!!!!!

网友:
不如发你电脑的配件上来让大家看看是否可行。

楼主:
celeron cpu 1.7G 内存265m GeForce2/mx400要玩PhoenixRC的话是否太低配置了要换主机请各位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顶~  似乎内存太小了,显卡性能低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celeron cpu 1.7G 内存265m GeForce2/mx400要玩PhoenixRC的话是否太低配置了要换主机请各位帮忙看看谢谢!!!!

内存不够,要加内存。

显卡是低了点,不过还能玩。

网友A:
那我的3。0CPU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的3。0CPU应该没问题了

那当然,绰绰有余了

网友:
- Microsoft Windows 2000/XP/Vista
- 1.0 Ghz Pentium 3/4 or AMD Athlon/64 compatible processor
- 256MB system memory (RAM)
- 750MB free, uncompressed hard-disk space*
- ATI Radeon 9600/NVidia Geforce Ti4200 with at least 128MB memory
- Microsoft DirectX 9.0c or higher*
- CD-ROM/DVD-ROM Drive for installation
- 1 free USB 1.1/2.0 port
- 100% DirectX 9 compatible sound card (optional)

参考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