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60A 电调接电池T插有火花正常吗?

楼主(2008-08-03):
好盈60A 电调接
电池
T插有火花正常吗?

网友A:
很正常.我的GL80A接电还啪的一声.第一次接时吓了一跳

网友B:
正常。产生火花一般是由电调上的滤波电容充电引起。电调上的滤波电容容量越大,瞬间充电电流就越大,产生的火花就越大。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电解电容充电产生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