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一堆的问题

楼主(2008-08-03):
本人一超级菜菜菜菜鸟,本来一直无所事事,前段时间偶尔玩了小侄子的3通小飞机勾起了儿时的回忆于是上月初开始筹划弄台电直玩玩,于是开始泡论坛,收机器
网上DD们都说买机器先泡上一个月的论坛于是我泡了一个月的论坛,结果开始禁飞了,问网上的朋友收了台二手的GL450,结果机器没买成倒交了一个朋友 布衣730,他推荐我去弄台SJM180结果开始考虑各种配件,结果配件价格一算又几乎是套全新的GL450套的价格了,在前文说了本人超级菜鸟,组sjm又要冒十分巨大的风险,(本人装调一点都不会)真的是很矛盾啊。现在有一堆的问题想请教各位DD

1。SLJ180的机器与gl450C哪个更适合新手上手

2。新手入控的话哪一款比较的合适(FUTABA 6,tdf8,tdf9)

3。新手调机是否很难

4。装机一般都要什么工具

先问这几个吧这几个不解决问在多都白搭(我在上海以后跑金沙江路飞场的,各位金沙江的DD不管解不解决疑惑都跟个个帖让我认识下吧)

网友:
本人也是超级菜菜菜鸟,也非常关心以上问题,烦请老鸟们指教,帮顶!

网友A:
1:SJM180和GL450比.我想GL可能会合适一点新手摔机多.450副厂配件多.修起来便宜..如果你练习模拟器已经飞得很好.那真机什么都可以.
2:控的问题.建议一步到位.以后你有多少机机都可以用这个控了.差不多属于一次性投支.如果这三个控来选.我选TDF9.FUTABA6和TDF9我都有.TDF是中文的.比较容易明白.但功能太多.新手可能有点会不明白.
3:新手调机机当然有一定的难度..建议多在论坛潜水.或找老鸟带带.
4:一般准备内六角螺丝刀.这东西买好一点无问题.经常会用..螺距尺..球头嵌(可有可无)其他的如焊烙铁.普通嵌子.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SJM180和GL450比.我想GL可能会合适一点新手摔机多.450副厂配件多.修起来便宜..如果你练习模拟器已经飞得很好.那真机什么都可以.
2:控的问题.建议一步到位.以后你有多少机机都可以用这个控了.差不多属于一次性 ...

要是我选的话很可能是SJM180。

感觉除了大小和配件通用性之外,质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同样400/450的JJ,我一开始上手的是华xx。根本就不是我玩它而是它玩我。金属零件的质量和电子设备实在是太差了……我总共拥有两架全金属华xx,每架在空中总停留时间都不超过半分钟,其余的时间都在修。后来玩004,电子还不错,但是塑料的精度和耐磨都比较差。SJM325 / FF9 / GY401上手一次成功。GL好像质量问题也不少,对新手来说有时候哪怕是一个小问题都是致命的。

另外一点就是安全性,这点上450没有办法跟小JJ比。

再一个小JJ耐摔,炸了不一定坏零件,450几乎是肯定的。

楼主:
2个人2种说法
在来点人吧

网友:
简单,有米什么都好说。没米还是老老实实飞模拟器。想问买什么先把自己介绍清楚,比如初期准备投入多少,然后每次炸鸡可以承受多少钱维修费,每个月可以承受多少炸鸡费用。
都介绍清楚才好帮你选。

楼主:
有么有米的问题其实都回答你了 SJM180和GL450几乎都是差不多价格的,现在算下来180还要贵点
炸鸡的维修费问题这个还真不怎么考虑大炸大修小炸小修能亏待自己的嘴也不能亏待自己的JJ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选的话很可能是SJM180。

感觉除了大小和配件通用性之外,质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同样400/450的JJ,我一开始上手的是华xx。根本就不是我玩它而是它玩我。金属零件的质量和电子设备实在是太差 ...

看来WKR的口碑之差是有目共睹的

楼主:
看下来的确是的 反正没考虑过这种要什么没什么的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么有米的问题其实都回答你了 SJM180和GL450几乎都是差不多价格的,现在算下来180还要贵点
炸鸡的维修费问题这个还真不怎么考虑大炸大修小炸小修能亏待自己的嘴也不能亏待自己的JJ吧

从SJM老大的回答来看,GL450的全套电装SJM180都能用。如果这样价钱肯定没有GL高,因为SJM空鸡才500块。

当然如果要玩得爽,少些烦恼,还是上好一点的设备比较明智。

网友C:
1。SLJ180的机器与gl450C哪个更适合新手上手-?
答:建议你直接上450,玩180的一般都是第二架休闲机,很少新手就飞这个的!GL的450就是金属件偏软,其他都还不错!
原因:(1)鸡鸡越大,越容易控制!不信你在模拟器里飞一下700的油机,那叫一个稳!等技术练的差不多了,再考虑其他飞机!(2)450配件现在就像白菜一样了!
2。新手入控的话哪一款比较的合适(FUTABA 6,tdf8,tdf9);
答:不存在什么适合新手的控,永远是价格决定价值!看自己预算了,不过这个还是建议直接一步到位。PS:DX7是个不错的选择!
3。新手调机是否很难:
答:新手调机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的,不过现在有网络,有QQ。放心,在坛子里有很多热心的高手的。相信每个高手都是从菜鸟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中成长起来的,只要执着的追求,相信不久你也会成为高手的!
4。装机一般都要什么工具
答:装机调机工具包括:内六角螺丝刀一套(1.5*2、2.0、2.5、3.0mm各*1)、螺距尺、球头钳、卡尺(最好数显)、电子秤(1000g量程)、烙铁(60W左右)、镊子(夹取螺丝等小物件)。其他如万用表、台虎钳等视情况购买!
最后,给新手一个建议:虚心向老手学习,多潜水,深潜水!以前的很多技术贴,慢慢学吧!
另外,也请伸出你的手,给比你后入门的新新手一点帮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SLJ180的机器与gl450C哪个更适合新手上手-?
答:建议你直接上450,玩180的一般都是第二架休闲机,很少新手就飞这个的!GL的450就是金属件偏软,其他都还不错!
原因:(1)鸡鸡越大,越容易控制!不信你在 ...

呵呵,很好的建议。好人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答:建议你直接上450,玩180的一般都是第二架休闲机,很少新手就飞这个的!GL的450就是金属件偏软,其他都还不错!
原因:(1)鸡鸡越大,越容易控制!不信你在 ...

我就是用华xx 4#3 (45克)和Esky004入门的,飞惯了乱窜的小鸡以后,大鸡那个稳啊……
唯一需要重新适应的的是大鸡的性能和气势,不过这个时候已经不需要担心炸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内六角螺丝刀一套(1.5*2、2.0、2.5、3.0mm各*1)、

有个问题不明白请教下:为什么1.5mm的要2把呢?是备用还是??

网友:
我也是新手,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问题不明白请教下:为什么1.5mm的要2把呢?是备用还是??

估计是因为容易断。我就拧断了一把1.5mm前面的球状头,不过没有这个头也一样用,呵呵

网友:
要有人带  什么机都可以  不过新手建议多练习模拟器咯  减少摔的成本  起码要会对尾悬停后才开始购买机器  我自己就选择SJM 325SE   图他样子 结构新颖    推荐SJM 325 空机  不要套装的  自己买个好赢60A的电调 和升级后325 的电机 用过确实不错  原来厂家配的 不好用 可以说原配的电机是垃圾中的垃圾   空机好象现在1000左右的幅度 配件就大盘  主轴 横轴  尾管  大浆  我的SJM 325配置如下 325空机+好盈60A电调+325升级电机+GY401+9257*1+65*3    SDG 402 也是不不错的选择  斜盘舵机来说    GL  的话 没飞过  不知道如何    希望以上对LZ 有所帮助

网友:
GL450和SJM180构造不同,相对比较180的耐摔度是相当的高,但是都说飞机小难飞,即使买GL450也不要买套机,其实最好还是身边有个人带你比较好,从新组装的,这样你可以弄的更多一些。我推荐,GL450一摔3轴必弯。现在配件的价格不清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