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若条件允许选择T14还是T12Z好?

楼主(2008-08-03):
这两天想升级遥控,请教一下,若条件允许选择T14还是T12Z好?
是否T14比T12Z只多了彩屏、音乐播放?其他功能相差大吗?
谢谢!

网友A:
T14采用的是Windows CE操作系统,这个本身就与T12有本质区别,另外,T14用的不仅是彩屏而且是触摸屏,调整起来更直观。

T14唯一的缺点是用和T12一样的电池,但是耗电量比T12大,这样使用时间就不及T12。

网友:
只买贵的

网友:
既然条件允许,audi的A8和A6买那个呢?
当然是贵的那个嘛!

网友:
是Windows ,就有崩溃的可能.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不管!~讨论的都是米人的问题!~

网友:
条件都允许了 那就2个都买

网友:
同意LS的

网友:
WIN CE?
这玩意稳定么

我PPC的手机每天定时重启。。。
老是死机,没反应。。。

网友:
个人审美喜欢12.^_^

网友:
条件允许,不需要考虑2选1,能先买到哪个就用着哪个,觉得不满意或者好奇就再买另一个,如果想看看下面的世界是什么,也可弄点什么tdf呀这些来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T14采用的是Windows CE操作系统,这个本身就与T12有本质区别,另外,T14用的不仅是彩屏而且是触摸屏,调整起来更直观。

T14唯一的缺点是用和T12一样的电池,但是耗电量比T12大,这样使用时间就不及T12。

14还有一个问题,点击反映速度极慢,一个设置,你点一下,并不是马上就弹出设置界面,用了就能体会到,不适合急性子的人使用。

网友(2008-09-18):
原来14用的系统是"晕倒死"啊!

网友:
感觉14体形有点大了,不适合亚洲人,除非你的手够大

网友:
建议两个都买,然后后把觉得差一点的送给我算了。这个忙我愿帮。

网友:
只买适合的!其实12不错。

网友:
T14用的是CE?能和我手机同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