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油机新手求教

楼主(2008-08-03):
我的kt小油机地面试车很稳定,大小风门,抬起机头或按低机头都没问题.但是一起飞或用手一投出,两秒内一定死火,每次都被迫熄火降落.究竟是什么回事呢?百思不得其解啊.油箱漏得比较厉害,3秒漏2滴,会不会跟这个有关呢.但是地面试车却很稳定

网友A:
油箱漏还敢上天,不是超级菜鸟就是超级高手。
先别说油箱漏和一起飞就熄火之间有没有联系,单是油箱漏着一项就不应该起飞。

网友:
油机相对复杂点

一是发动机的生产工艺问题,然后是油路的顺畅问题,再有就是油箱的问题,最后是油料问题,整个动力系统有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照成熄火.我个人觉得LZ的问题是发动机的品质问题,副油针调整不当

网友:
飞机起飞和在地面时情况不一样,转数会快一些,在调整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一点,我的机器原来也是这样,后来调得稍微副点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箱漏还敢上天,不是超级菜鸟就是超级高手。
先别说油箱漏和一起飞就熄火之间有没有联系,单是油箱漏着一项就不应该起飞。

E中将批评接受!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楼主:
应该是劣质油管害的(接口不牢固),马上买好点的油管换掉,不行的话油箱也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箱漏还敢上天,不是超级菜鸟就是超级高手。
先别说油箱漏和一起飞就熄火之间有没有联系,单是油箱漏着一项就不应该起飞。

很对

网友:
油箱漏气,导致冲压不足,影响供油

赶快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