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晶体坏了模型有什么表现呢?

楼主(2008-08-03):
假设发射机有A.B.C.3个发射通道分别控制的是A.B.C接收通道,如果设备在工作时——控制发射A可反映的是接受B 。当控制发射B时——接受B的舵机只是有稍微声音的变动但舵机只受A的控制。动同时C工作正常请问是晶体坏了吗?(电路连接正确)

网友:
晶体坏了什么反应都没有了  至少我的 是这样

网友:
晶体频率偏移或失效   接受机是无法接到发射机发出指令的

网友:
没信号咯

楼主:
那请问————假设发射机有A.B.C.3个发射通道分别控制的是A.B.C接收通道,如果设备在工作时——控制发射A可反映的是接受B 。当控制发射B时——接受B的舵机只是有稍微声音的变动但舵机只受A的控制。动同时C工作正常,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假设发射机有A.B.C.3个发射通道分别控制的是A.B.C接收通道,如果设备在工作时——控制发射A可反映的是接受B(插错通道了) 。当控制发射B时——接受B的舵机只是有稍微声音的变动但舵机只受A的控制(A和B互换)。动同时C工作 ...

楼主:
是不是混控出的问题?

网友:
本来挺清楚的,给ABCD搞头大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已找出问题

是接收机坏了

网友:
接收机混控,接收机有混控吗?????????????????

楼主:
不知道哦~说也奇怪我换了个接收机就没事了,至于是什么原因我也是一头雾水

网友:
接收机的单片机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我的晶体坏了就从72.195变成72.264了

网友:
晶振坏的可能性基本没有。

晶振是单片机运行的节拍,晶振坏了机器就会变成“植物机”。你的机器属精神类问题,可能是接线不妥、程序损坏或者收发机地址(编码)设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