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啊.!老是搞不定双桨...!

楼主(2008-08-04):
烦啊.!老是搞不定双桨...!

双桨,真是麻烦..

网友:
估计是悬翼头某些零件有间隙或变形了

网友:
可能是浆夹变形

网友:
很简单哪,保证4根连杆长度一致就可以了。上面大桨夹调节短连杆调节无效之后,就调节倾斜盘长连杆。

PS:注意看大桨夹球头是否炸弯或者变型。

网友:
先考虑桨的因素,如果所有桨都有这个问题,就检查球头是否松动,球头扣是否开裂,再检查旋翼头所有螺丝,横轴也检查下。

网友:
如果怎么调都调不好还是先检查旋翼头的各个螺丝和球头,球头扣吧,基本点都没问题再调

网友A:
建议LZ首先把桨夹球头和SF臂球头重新上胶拧紧!我上周就因为这个问题被那忽上忽下的双桨折腾了1天!其实球头松动造成双桨很难轻易发现,因为这个松动量不需要很大,看是看不出来的,你必须用螺丝刀去拧一下,我的估计最多退了1丝出来,结果居然造成这么大问题,飞机上的学问真是玄妙啊。

网友:
两幅桨安装位置互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LZ首先把桨夹球头和SF臂球头重新上胶拧紧!我上周就因为这个问题被那忽上忽下的双桨折腾了1天!其实球头松动造成双桨很难轻易发现,因为这个松动量不需要很大,看是看不出来的,你必须用螺丝刀去拧一下,我 ...

我也遇到相同的情况,这个问题有点隐蔽,要多检查。

网友:
如果双浆来回调都搞不定,估计问题出在平衡框固定螺纹松动,建议加胶重新固定。

楼主:
晕.我的日字框很松动..本来是不是应该很紧的?

网友:
试下把球头扣换掉看看 我也是这样的情况 昨天换了球头扣 问题解决

网友:
浆的动、静平衡也很重要..........

楼主:
唉..都要搞下来试下才行啦..老双桨,电池动力少了3分1...以前10分钟.现在7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