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鸟起飞的问题

楼主(2008-08-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鸟帮帮忙啊

先看看斜盘有没有调整到完全水平。然后,

起飞的时候都是要向左打副翼平衡的,这点要练成条件反射。

当然要看你玩什么JJ。JJ越小,侧翻的倾向就越大,450以上的要好些。我的SJM325重心很低,而且尺寸比一般450大一点,所以不补偿副翼也能基本垂直起飞。

网友:
正常,单旋翼飞机起飞的时候向右压副翼,飞起来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到很多人说射桨....哪还敢去看斜盘...
我的是450  也会不离地侧翻也正常?
副翼=平衡翼?

斜盘调水平是在静止的时候看的。
直升机在地面上侧翻的倾向最大,我以前的华XX就是这样的。同样结构的T-Rex  like肯定也差不多。
副翼指的是控制左右倾向的通道,美国手遥控器的通道分配如下:

左手:上下油门(throttle),左右尾舵(rudder)
右手:上下升降舵(elevator),左右副翼(ailer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懂怎么在静止的时候看斜盘...
不动油门...左右打方向这么调?
不过还是谢谢了...

飞机放在水平面上,接通发射机和接收机电源,发射机所有控制归零,斜盘应该水平。不然就应该调舵机连杆长度。

检查的时候注意安全,可以用接收机电池插在接受机上,或者如果控有熄火开关的话打熄火开关,或者就是把电机的连线拔掉(但是据说对电调不好)。

网友:
先看十字盘.如果是平的,如果有一点偏的话是正常的,那是地面效应.

网友:
这是正常的地面效应,起飞时稍加点右方向就行了.

网友:
起飞总归要打舵的,就算十字盘调的平的还是要打方向的,尾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