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401感到怎么这么低?

楼主(2008-08-04):
俺的401配辉盛感度35,这正常吗?有时候急打尾舵还有点抽

网友A:
很正常啦!我的有时候需要设置到20以下!

网友B:
感度貌似不是越高越好

网友C:
尾舵机摇臂长了

网友D:
模拟舵机能到35已经很高了
一般数字的也就38-42

网友E:
估计没调好,有可能尾舵臂长了,放大了输出量,使整体感度高了,尾桨是原配的么?35%能锁的住也勉强,但急打尾舵还有点抽说明有问题。

楼主:
俺的尾舵机孔在第三格,尾桨原配,就是急转有抽动,不知道怎么搞,可能辉声太慢的原因,请各位指导啊

网友F:
精度和速度是2个最大的原因,如果精度和速度不够,使用长摇臂的时候,会发现锁尾定点不准确的问题

网友G:
估计是尾控部分间隙太大了。楼主好好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