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ba ff9的问题

楼主(2008-08-04):
同步怎么调呀  油门反了

网友:
具体情况详细说说.
油门通道舵机反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呀

网友B:
F的遥控油门默认都是反向的,在 REVERSE  里调整3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F的遥控油门默认都是反向的,在 REVERSE  里调整3通道

确切的说应该是电调默认是反向的。

楼主:
弄好了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