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定位是不是2.4G的??

楼主(2008-08-04):
这次看180好像没发现有天线管这些```不知道是不是定位为2.4G的``

如果有天线``应该缠在哪里好呢?????????

如果不配天线管``能否留个位置来装`````

网友A:
LZ问题好象太多了点.....
180无说什么定位的.2.4G当然更好.但PCM未常不可.
2.4G也是有天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问题好象太多了点.....
180无说什么定位的.2.4G当然更好.但PCM未常不可.
2.4G也是有天线的.

正确,2。4G应该不是天线问题,2。4也有长线的。主要问题应该是大小、重量问题吧

网友:
2.4的天线短到尺寸可以忽略不计。
重量不是问题。普通接收机也有很多非常轻的。但是天线会是个大问题。可以用加感的天线,长度在15cm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问题好象太多了点.....
180无说什么定位的.2.4G当然更好.但PCM未常不可.
2.4G也是有天线的.

我问题是2.4G的接收天线短啊``````而不涉及到重量问题`

而之前看老大放出来的都像是2.4G``````2.4的接收天线远比PCM短啊`````图中也没看到有为PCM接收天线留出的位置``

那么``我们这些用PCM的`接收天线很长```没有天线管的话``往哪里缠呢?? 裹在一起``又怕影响接收效果``

我发这贴的意思是``SJM是否有照顾到普通PCM的用户``

只是发现了就问问``不知道大家打算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题是2.4G的接收天线短啊``````而不涉及到重量问题`

而之前看老大放出来的都像是2.4G``````2.4的接收天线远比PCM短啊`````图中也没看到有为PCM接收天线留出的位置``

那么``我们这些用PCM的`接收 ...

觉得把天线捆在尾撑上应该可以。反正小鸡不会飞得很远,华xx 4#3直接绕在2cm长的脚架上都没事。不过我想上2.4G了。

网友B:
弄根天线管往脚架上一绑,万事大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根天线管往脚架上一绑,万事大吉

像两个大火柴头.

网友:
2.4G因该好点

网友:
那2个火柴头都比ar6100重了呵呵

网友B:
昨天325炸鸡把一个火柴头炸飞了,找了半天才在草地上找回来。

我的180初步打算用assan2.4G

不知道已有的FF9原配变频高频头和变频接受外加两个146ip二手推出去值不值钱?

网友:
天无绝人之路,到手了自然有地方安置,哈哈哈哈

网友:
同意楼上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325炸鸡把一个火柴头炸飞了,找了半天才在草地上找回来。

我的180初步打算用assan2.4G

不知道已有的FF9原配变频高频头和变频接受外加两个146ip二手推出去值不值钱?

ASSAN 的接收怎么样?价格感觉还可以,稳定性好吗?好我也进ASSAN了

网友C:
2.4G是趋势,能早升级的,就请赶快升级吧!呵呵。

不过,继续用可能撞频失控的PPM/PCM也没问题,成本与风险都是自己要承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G是趋势,能早升级的,就请赶快升级吧!呵呵。

不过,继续用可能撞频失控的PPM/PCM也没问题,成本与风险都是自己要承担的。

我堅信···當全世界都上2.4G了··我應該不會撞頻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堅信···當全世界都上2.4G了··我應該不會撞頻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