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啊,,我的机机啊

楼主(2008-08-04):
今天用TDF6A的控不知怎么地飞了50米就失控了。。。。。我家前面就是高速公路。。我晕!幸好没撞到车,要不然那个叫掺了,,不过我的机机却找不到了,损失了,XXD2212+33A+11.1V3S20C+9G舵机3个+接受一个,你们有没用了50米就失控的现象啊?

网友:
坐沙发,好琢磨一下.我还想上天九呢.

网友:
飞机会不会掉哪个车上给拉走了.....

网友:
何以见得是失控?

楼主:
我飞的好好的,突然就抖动翻滚了。。。我动控没有反映了,这个不是失控是什么啊?

网友:
我也用6A  我一般都不往公路那飞的 ,

网友:
我上次才强悍呢    练习基本航线    突然抖舵    机机连做特级    吓死我了
    旁边的小朋友说"哇塞    各哥哥好厉害哦"        当场昏道...............

网友:
买个西安孵化的接受吧。我跟你一样,天地飞的接受 抖舵、失控,是常有的事情。

网友:
多花点钱买个好点的吧。

我用FF9飞直机,PCM。飞场的边上就是一个移动电话的发射天线,飞机在天线旁边飞来飞去一点事情都没有。

网友A:
麻烦先找原因在喊失控。。。
比方说 摇臂、拉杆什么的断了松了,还不是 不受控制??
飞机找不到了,就在喊遥控器失控。我服了你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先找原因在喊失控。。。
比方说 摇臂、拉杆什么的断了松了,还不是 不受控制??
飞机找不到了,就在喊遥控器失控。我服了你鸟!

我晕!你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在着招摇生事咯,那我问你,翻滚的状态下,我把油门放掉的话如果不失控是不是应该很快掉下来,那它就狂往前飞这个也跟摇臂有关系?
你如果是TDF的销售商我就不和你说什么了。。因为不管怎么样你都不可能说这个是失控的

网友:
有一现象值得注意,曾经有一个舵机有故障,影响全部舵机的供电,而造成失控,在地面测试时是正常的,经过三,四次失控后,才发现的,开始怀疑接收\电调更换无果,最后才确认其中一个工作时好时坏.

楼主:
那我关油门这个应该和夺机没关系把,在说我用的是辉盛的9G夺机,想楼上说的这个现象应该很渺茫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晕!你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在着招摇生事咯,那我问你,翻滚的状态下,我把油门放掉的话如果不失控是不是应该很快掉下来,那它就狂往前飞这个也跟摇臂有关系?
你如果是TDF的销售商我就不和你说什么了。 ...

我可没说你在造谣生事,我的意思是 你的判断太过草率!

网友:
此现象造成所有电压较低,而失控,这只是一我所遇到的一种现象而已.!使用发射为Futaba 6EXHP,西安6通孵化器,新西达30A
启迪的TA6(EP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没说你在造谣生事,我的意思是 你的判断太过草率!

那我不说了,你老大,那你现在帮我判断判断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试过的西安接收和天地飞6A超过50套 个人觉得 天地飞原装的要比西安新款要好啊(西安的硬壳壳,一摔就完蛋) 设备要靠保护 拉下距离再上天 有保障 不要在干扰大的地方飞啊 天6的接收没干扰的情况下我还没见过新东西跳舵或者失控的~~~~~~~~~~~~~~~~~~`个人意见

网友:
又一个因TDF遥控设备遭受损失的案例,这对这个遥控设备而言再正常不过了。我也吃过很多亏,也告诉过大家,极力推荐FF9,可却遭置很多批评,他们都说TDF6的遥控设备好,说FF9没必要的。我想问一下有敢用TDF6飞90级直机或汽油机的吗?LZ,别听有的人怎么说,坚决换控,FF9绝对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嘿嘿~还真有人用天地飞A控飞90级油动固定翼.这是我在飞场看到过的.

网友:
飞机找不到了,就在喊遥控器失控.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