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和450XL 电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8-04):
请高人指点

网友:
没听说过这两个电机,只知道430X与430XL

网友A:
430XL不后悔选择

楼主:
就是430x和430xl的区别

网友B:
430X,430L:3550KV
430XL:3700KV

网友C:
430X 和 430L 有什么不同?

网友D:
X震动小,翻滚可以凑合用
XL配上好电调好电池比X暴很多

网友E:
后者应该是前者的加强版吧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