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500-II

楼主(2008-08-04):
有没有模友买到
GL-500-II
款呢
?
或是可以帮忙介绍
一下
?

网友A:
我有看过,结构和第一版的都不一样,可以装标准舵机。旋翼头就是450的放大版。

网友B:
没玩过,最好有图让我学习学习,嘿嘿。

网友C:
上图来咯。。。

网友D:
没有I好看~性能就不知道了

网友E:
都是450放大的@

网友:
都差不多

网友F:
新版的GL500和新版的GL450SV 设计基本一样的啊 就是大小不同, 500电机在后方,450电机在前方.
请问雨天斑竹,我的450SV飞了没几次后,机身内粘了不少橡皮屑,应该是皮带留下的,怎么磨损会这么厉害的?是哪里调整有问题?

网友F:
就外观上讲...........我觉得还是老版500样子酷..... 虽然新版是使用标准舵机........

网友G:
标准的好啊!~

网友H:
500比450就是要大不少啊.

网友I:
反應快,由航機直接推動十字盤,隱定性提高了,我個人感覺比第一板好!

网友I:
回复 网友J:
我的沒有這問題發生,我在裝配時重新調較過,飛到現在都很好。

网友I:
GL500 I 及II 板要多留意橫軸被震膠圈。

网友K:
没有用过但感觉挺贵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L:
请问,这情况会不会是皮带太紧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M:
500都挺贵的,现在非乃克斯出了全坊YT500的机型,不仿去看看,价格么也在这个价位...

网友N:
回复 网友J:
我的也是。几个回合就出现了。搞得飞之前后总要检查看有无磨坏。不单止是皮带。与皮带有关联的(胶压带轮((已换)),胶尾齿轮座。。)都会有,但运转没问题,很顺,我想就这样的了。这么高速运转磨察,想不损不可能,要不卖配件的吃啥呢?

网友O:
老版比较大气.新版一定怪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