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贺下...飞机买了几天终于离地了....不过华丽的炸了...

楼主(2008-08-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首先肯定LZ的勇气。。。赞一个

求助1 ...怎么把 杆弄直....平衡杆弯曲了,
应该没有办法弄得那么直,就算手工弄直了恐怕也有影响。。。2j2w1K4p!\)M&b
主桨根?是指的什么不太明白。。。

球头扣滑丝咯  肯定要换新滴

网友:
应该先上模拟器

网友:
只是华丽的开始而已,兄弟还是先飞飞模拟器吧!!

网友:
先飞模拟器吧!!

网友:
没练模拟器就敢飞。结果已注定的。

网友:
弯的不是很厉害的话可以用手弄直   用卡尺测量会比较准  不过2MM以内的 长短不差不会影响飞行

网友:
要有心里准备烧钱啊!!!!!!!!!!!!

网友:
快乐+烧钱的开始

网友:
改换的还是要花钱换的,同时玩玩模拟器,多潜水看看高手怎样调机的。

网友:
模拟器才是省钱王道

网友:
回答楼主的问题:

1)调整平衡杆的长度需要一把尺,一般我们用游标卡尺。要弄直平衡杆可以用老虎钳,不过一般来说很难弄得很直,最好去买根新的,反正也没几块钱。平衡杆一般是用内六角螺丝固定在一个铜球上,铜球可以在平衡杆座内滑动。要调整两边的长度,需要松开内六角。

2)松紧程度不一致,你说的是大桨夹吧?调整大桨夹松紧,也就是调整螺丝螺帽的松紧。一般用一个老虎钳或者尖嘴钳夹住螺帽,用内六角螺丝刀拧螺丝。大桨夹应该调到两边松紧程度一致,而且必须是适合的松紧程度。判断标准是,大桨应该不能自由晃动,但是不需要费多少力气就能用手掰动。

网友:
老板对你说你这个控玩模拟器不爽....
模拟器对控的要求不高.一般模友都用比较差的控来玩模拟的.
例如:LAMA的控.TDF6C等等.好的控大家都不舍得用来玩模拟器啊.
反正玩模拟器的控上的四个摇杆无问题就好了.

网友:
华丽的开始烧钱了,恭喜迈出第一步

网友:
痛并快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