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8-08-04):
今天在旧货市场看到几个0.75KW的变频器,我想买个装在我的车床上,车床
电机
500W,请教可以吗?需要留余量吗?还有怎么测试好坏?3000元一个,可以吧。

楼主:
不好意思,多打个0,300元。

网友A:
如果你是高手 如果现场能试你在买

网友B:
现场如有220V电源可以接,再有750W以内功率的380V电机就可以当场测试变频器好坏!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搞清楚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变频器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要看新旧程度,主要是太旧,里面的电解电容都失效了!还得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