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盗版完成

楼主(2008-08-04):
只是用来铣铝合金时,有一个方向移去铣刀有点跳动,f值60 进刀0.2  好像边框有点不平整的样子,谁知道为什么?

网友:
可能是铝不好

楼主:
用的是散热片上的铝合金,左向右铣,较光滑,只是刀会有点跳,右向左铣刀是不跳了,只是看上去不光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散热片上的铝合金,左向右铣,较光滑,只是刀会有点跳,右向左铣刀是不跳了,只是看上去不光滑

顺铣和逆铣的关系吧。。。

楼主:
可能跟顺逆有关,但是刀会有点跳动有点麻烦啊只要刀一跳,侧面就不平整了,一般如果铣铝合金的话进刀和f值多少才合适的

网友A:
和盗版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盗版有什么关系?

    机架盗林大夫的,只是做得太丑了,不敢出来见人

网友B:
主轴转速多少?看图觉得转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转速多少?看图觉得转速不够

    主轴是小电磨而已,那个图是停下来后拍的

网友C:
钢性不够就会出现此现像,用把小些的刀看看!

网友:
来个全身照瞧瞧

网友:
我说的“看图觉得转速不够”不是看刀。照相的时候刀即使是转的,照出来也是静止的或者虚影。

看你切过的刀路,刀纹比较明显。估计是1、刚性不足2、转速不够。
在这两点上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钢性不够就会出现此现像,用把小些的刀看看!

    刚性不够应该两个方向都会有跳动的,现在我只是一个方向会有跳动的状况,我用的是3.175的直柄铣刀,别看图上很大把.其实工件也很小大概也就4*2.5CM左右,我在想进刀每次0.2是不是太小了,吃不住刀才会有跳动?还是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了

网友D:
可能是丝杆振动的原因,来回不同方向,丝杆受拉力和推力正好相反,我的经验是X向左走,丝杆受拉力的时候,振动小一些,不知道你那个光滑的是哪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丝杆振动的原因,来回不同方向,丝杆受拉力和推力正好相反,我的经验是X向左走,丝杆受拉力的时候,振动小一些,不知道你那个光滑的是哪个方向?

   有可能,我正是X轴拉动小车铣刀有跳动,而且当时只在丝杆的另一端装了一个轴承,电机那边以为连着电机轴,所以就没装轴承,说不定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晚上回去 得再试一下.能不能再告诉我一下用小电磨进刀0.2是太小还是太大?

网友:
0.2有点大,试一下0.1

网友:
双向加工再怎么调可能都不够理想,其实你可以修改刀路,用单向加工来提高表面质量

网友:
机架可能刚性不足。

网友:
x轴刚性不够,或者回差较大,还有就是转速也不怎么行呀,多少转的?
试一下再小点进给就知道了

楼主:
回差应该是没有,走了好几次刀,再回原位还是不会变的,会不会是直线轴承跟光轴有间隙才这样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今天抬刀时发现,刀跟工件没垂直,调整了一下效果好多了

网友(2012-03-04):
图斗殴没看到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是小电磨而已,那个图是停下来后拍的

这种小电磨   也太…
本人严重怀疑 是小电磨的同心度及刚性太差  。那种钻夹头的 还行

我的小电磨 同心度 比 额的山寨博世手钻 还好

网友:
另,建议LZ改一下标题

这些字眼儿,虽然不伤大家哪怕一根毫毛,却容易给外国人留下口舌,,
改一下  不仅仅是因为和谐社 会,
别不信,老外贼着那~   当然 还有一些吃里爬外的同胞在帮忙
不管你们信不信  反正  我是信了

网友:
主轴转速不够,或者刀不够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