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的ESKY LAMA会抖舵吗?

楼主(2008-08-04):
我的LAMA抖舵很厉害,而且打舵很不准确。

网友A:
清洗你的控里电位器看看效果。 好多位朋友清洗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洗你的控里电位器看看效果。 好多位朋友清洗后就好了。

我也怀疑是控的问题。之前为改美国手换了电位器,电线剪断过又接上。

网友A:
一般问题不大。你先拆了清洗一下,几分钟就搞定。如果清洗后还抖,有可能是4合一接收有问题了。或者是控有问题了。

一般抖舵无非2种,一是控电位器脏了。二是因为4合一接受和混控连接的那2排针,接触不好。需要拆了4合一,分离混控板和接收板,把2排针重新挂遍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问题不大。你先拆了清洗一下,几分钟就搞定。如果清洗后还抖,有可能是4合一接收有问题了。或者是控有问题了。

一般抖舵无非2种,一是控电位器脏了。二是因为4合一接受和混控连接的那2排针,接触不好。需 ...

请问电位器要怎么清洗呢?洗电位器的哪些部分?用什么洗?

网友B:
柯同學··
之前這話題討論得挺多的··

多翻翻舊貼哦··

你搜索“抖舵”    有你想要的··

給個參考你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3635&highlight=%B6%B6%B6%E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柯同學··
之前這話題討論得挺多的··

多翻翻舊貼哦··

你搜索“抖舵”    有你想要的··

給個參考你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3635&highlight=%B6%B6%B6%E6

呵呵,受教了。

网友:
前面有方法!!

网友:
回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