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祗能飛4分鐘(正常嗎?)

楼主(2008-08-04):
gl450原廠电機电調,全新
电池
,曾改用z power电機好盈30a电調,結果一樣
曾折下全機檢修,分開來每一部分都很暢順但一裝合起來似附阻力很大。
平常祗是hold機不會飛航線,3d!
會否电機齒輪跟大齒太緊?但應不致於4分請吧
大槳0-+9
有否朋友試過同樣情玩!

网友A:
450悬停时间可以达10分钟的。如果不是电池的问题,那就是传动部分动力消耗太大了。

网友B:
我的8分钟

网友C:
3D,3分钟准时下来....不然电池大肚子.

网友D:
4分钟肯定有问题.我的GL450满电悬停8-10分钟.
是否电池有问题.或机械传动问题.

网友E:
皮带拉太紧了吧?

楼主:
應撿查那裏?怎樣撿查?怎為標准合適?
大家發發表一下呀!

网友F:
我的7分钟

网友G:
7分钟合适了~~~

网友F:
7分钟下来电池3.8V多点

网友H:
看楼主的描述,估计是电池的问题
你的那些调整和设置都是正确的
检测阻力的方法:通电,给油门,到快起飞前关油门,看惯性能让主桨转多久,我的能转20秒左右,你可参考一下!

楼主:
發現十字盤異常,外盤跟內盤脫離,沒有套在一起,每次ccpm向上推,外盤先上升約1mm頂看球頭扣才全個十字盤上升,外盤已磨出一坑。
可能因此產生阻力!但是否還有其它還在檢查!

楼主:
大家怎固定十字盤軸承?

楼主:
回复 网友I:
怎麽沒人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