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谈65MG修复!效果不错

楼主(2008-08-04):
手上有个65MG电机烧了,本想学学老支青的招,不过换之中反了过来,把辉胜的电机拆了换到了65MG中,和另2个没问题65MG合并成CCPM控制,实际使用我是没感觉有什么不同的,感觉非常好,非常爽。
具体方法只有两点需要注意,因为没什么难度就不上图了。
一个,把65MG的小电机拆下,用电烙铁把电机上的小齿轮加热,然后拔下,这个步骤一定要小心小心在小心,不能损伤了小齿轮,65MG的小齿和辉胜的小齿的齿数是不同的,换了辉胜电机的小齿。
第二个,电机装上后测试如果舵机只向一个方向转就调换电机的正负极。
美中不足的是,舵机后盖合不严了,只能用电工塑料胶布缠上,
换好的65MG,我的感觉是和没坏的没区别,不知是不是我水平不够,感觉不出来,

网友:
我发现我手上的辉盛舵机的电机比65MG的要长很多呀,大概有3mm那么大呀。LZ你去那儿找到小电机的辉盛呀?

网友A:
楼主的方法我曾经试验过,唯一有一点就是没有换电机的小齿轮(可能换了齿轮会不一样),然后用在CCPM斜盘上,结果:1、舵机不同步(只换一个,另外两个是没问题的),加油上升会明显向一边斜飘,固定油门后,斜飘消失。2、舵机有时会不停来回抖动但不会明显跳舵(可能无法找到固定点),有时候又不抖,可以固定一个位置。3、当不停抖舵时会影响到其他舵机,产生跳舵(危险啊),但不经常出现,只要跳舵加点油又没事了。以上是我个人的使用情况,只供参考,如有其他的问题可以PM我。也希望如果有找到电机代替的请转告广大模友,65MG一般坏的就都是电机

楼主:
到现在已经飞了十几个起落了,目前没问题
电机上的小齿轮一定要换了,要不,可以预见,换电机的这个舵机力量一定比原来的小一点,速度快一点
我换了电机的舵机和没换的一致性很不错的,至少几个魔友肉眼看不出差异,在退一步说,也许我人品好,不过你把换电机的装升降,问题不就少的多了

网友(2008-09-17):
还好手上有几个华XX-05的舵机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方法我曾经试验过,唯一有一点就是没有换电机的小齿轮(可能换了齿轮会不一样),然后用在CCPM斜盘上,结果:1、舵机不同步(只换一个,另外两个是没问题的),加油上升会明显向一边斜飘,固定油门后,斜飘消失 ...

齿不一样肯定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