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把D250改数显

楼主(2008-08-05):
近日闲了又再搞搞新意思 不多说了上图
结论:
非常方便、非常准确,免了读刻度之苦[对于我等菜鸟之流],其实最主要是花不了多少银子,用卡尺改就行。

网友A:
数显卡尺显威风

网友B:
装防尘罩好象不安全

网友C:
提点儿个人建议,仅供参考哈哈
在托板箱和大托板的压铁之间又一个20MM左右宽8MM左右高的空间,为啥不装在那里呢?不过这得把固定齿条齿轮的内六角螺丝换成顶丝
个人觉得中托板换跟精密无回差丝杆或者滚珠丝杆更有效,毕竟这样的话尾座的活动范围小了不少,
在卡抓打托板的情况下要打短工件的中心孔,要外移托板,尾座就要多伸出来很多,定心度和刚性降低了不少

网友D:
都是强人呀.

网友E:
楼主的卡尺是买来就这样的,还是买回来自己把爪切掉的?爪怎么切?线割?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