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木壳船的涂装处理。

楼主(2008-08-05):
这种木壳应该怎样进行表面处理?是不是要先涂它几层环氧树脂再进行打磨,最后才上漆?

网友A:
上原子灰打磨,在上底漆、面漆、最后喷几层光油就行。环氧树脂其实是很难打磨的好的,强度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原子灰打磨,在上底漆、面漆、最后喷几层光油就行。环氧树脂其实是很难打磨的好的,强度太大。

谢谢。原子灰是把那些孔都抹平还是加固外壳用的?是薄薄的抹一层还是厚厚的抹一层?

网友B:
是薄的抹平就行,不是加固用的,打磨到光滑就行,这样一来就可以喷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薄的抹平就行,不是加固用的,打磨到光滑就行,这样一来就可以喷漆了

呵呵,大哥来了,那晚电话听得不是很明白,所以就发帖上来问了。那船入面用不用处理一下,总是觉得船很薄。

网友:
又学到野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