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调整直升机的问题

楼主(2008-08-05):
我是一个新手,现在刚练习直升机的悬停,现在飞机一转飞机就尾翼就逆时针方向旋转,应该调整哪里,请高手帮助解答一下了,谢谢了。

网友A:
1、确定你的尾桨转动方向对不对。
2、陀螺仪的反向开关是不是在正确 的位置。

楼主:
应该和感度有关系的吧,方向中刚调整过来的,陀螺仪上的反向开关刚改正过来,原来尾翼转的很快,现在改正以后不是那么快了。舵的方向是正确的。

网友B:
呵呵,好像没说什么配置也。

楼主:
配置“亚拓450SE”电动直升机,GY240陀螺仪,刚才按楼上朋友说的检查了尾翼的转动方向,是正确的,我想应该是和陀螺仪的感度有关系,现在在Futaba 6EXHP中双感度开关上一端(遥控外侧)调成了+100%,开关切换到另一端(遥控内侧)调整为+50%,等开完奥运会后再去试验飞行了,你们遥控中的感度调整是多少呢?谢谢大家回复了。

网友A:
240陀螺是单感度陀螺,不能在控上调感度。

网友C:
240不能调感度的

楼主:
这是GY240的外观,不能调整感度,那个可以调整的转换开关是做什么用的呀,请教高手指教。

网友D:
他们说的是无法通过控调感度
你的飞机当旋转时用尾舵杆能够稳定下来么

楼主:
通过操作杆是可以补回来的,一松手又会转。

网友D:
那你的尾推中点没有设好

网友D:
240是速率陀螺,没有锁尾功能,尾推中点设置很重要
中点指的是当飞机稳定悬停时尾推臂所处的位置。它应该对应于尾杆回中时的位置。
记下你悬停时保持机身不转的尾杆位置。降落下来,找到这时尾舵臂对应的位置,然后杆回中,记下相应的舵臂位置。这两者间的差就是尾推连杆需要加长或减短的长度。调好长度后再试时应该只需用很小的尾舵微调就可以保持稳定。
至于感度一般先试50%。如果感到操纵迟钝,把感度调下点,如果对风很敏感,调高点。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试着调整一下。

网友E:
皮带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