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油门和其他通道一起动!

楼主(2008-08-05):
我的控释6EXHP!用音频线连电脑,PPJOY也连好了,在那个音频插件里看,只要移动油门,其他两个通道也会跟着联动!根本控制不了!
是不是控要设置一下!具体设置麻烦用6EXHP的大大讲一下!

网友A:
把CCPM关掉

网友B:
玩模拟要设在固翼模式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CPM关掉

具体怎么关?我看说明书也没看懂。。。麻烦说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模拟要设在固翼模式下的

6EXHP是电直版的。。。怎么设置在固定翼模式下?

网友:
把CCPM模式设置在 1-S 模式, (还有pitch通道会和油门联动,不去管他,浪费一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