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8-05):
举一个例子..

一个舵机的舵角如果是30度..

那么如果装起后..用控的微调调了5度..

那这个舵机是不是舵角变成25度..?

还是说无论微调怎么调..舵机舵角始终是30度..?

不懂..

谢谢回答的老鸟们..

感激..!!

网友A:
完美且伴随着强烈节奏感的沙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美且伴随着强烈节奏感的沙发~

晕..纯粹进来坐沙发..这人..!!

倒了..1!

网友B:
没错,因为电位器的角度是固定死的,只在某一范围有效,另外舵机齿轮也是在某一范围有效,超过就没有齿或被挡住,你再怎么调都是那个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因为电位器的角度是固定死的,只在某一范围有效,另外舵机齿轮也是在某一范围有效,超过就没有齿或被挡住,你再怎么调都是那个角度

晕..我塞斯纳的副翼..

舵机微调了下..

现在用肉眼都明显开出来有啥区别了..

舵机那个白色的东西..一不能稍微转动..

一转就得把舵角转30度才能再次插稳在舵机里..

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我塞斯纳的副翼..

舵机微调了下..

现在用肉眼都明显开出来有啥区别了..

舵机那个白色的东西..一不能稍微转动..

一转就得把舵角转30度才能再次插稳在舵机里..

郁闷..!!

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