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改GWS CN12 和6.5度木桨。。

楼主(2008-08-06):
看了不少的帖子,终于下决定将雷鸟尾电机改成CN12 +4025桨+散热器,散热器好精致,还有换了木桨,刚完成。。。
还没试飞,分享一下成果。。主要是把4025固定在CN12上耗了不少时间~~

网友:
散热从哪买的?

网友A:
这样装尾桨并不理想,应该把桨反装,利用桨吹出的风给电机直接散热,可以省下那个散热片,并减少了尾的重量。

网友:
6.5度的木桨到是不错
我正用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装尾桨并不理想,应该把桨反装,利用桨吹出的风给电机直接散热,可以省下那个散热片,并减少了尾的重量。

其實從雷鳥的尾巴來看,即使槳反裝也沒有多大的用處,因為風會被骨架擋住....除非你用把它綁在上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N12贵吧?

整套下来 70元,你得学会砍价~~呵呵

网友C:
你的散热和木桨在哪买的。方便PM个连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装尾桨并不理想,应该把桨反装,利用桨吹出的风给电机直接散热,可以省下那个散热片,并减少了尾的重量。

这个,当时没有考虑到,只需把尾架整个旋转180度,再把桨反装即可,不知道尾架反装有没有什么影响.
而且好象电机刚好被遮挡住,效果应该也不会太好...

网友C:
CUPID就好改。支架翻过来刚好。或者直接用扎带绑在轴承座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散热和木桨在哪买的。方便PM个连接不?

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CUPID就好改。支架翻过来刚好。或者直接用扎带绑在轴承座上面。

用扎带太难看了吧。。呵呵。。。个人不喜欢这样的做法。。呵呵

网友:
不用扎带,就把原来的支架翻过来改造下。我是图省事。哈哈。

网友:
改是能改,就不知道实际飞的情况何如?

楼主:
今天试飞了,嗯,CN12缩尾效果很好,但是马达还是会有点热,但不会烫手。。。
木桨的升力稍差,但也还不错,但是好像比较省电。。。
机子没调好,还没办法悬停。。。
桨打了几下墙壁。。还好没事。。就是扣子掉了。。这个设计真的很赞~~

网友D:
呵呵 我的木桨一直得到好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我的木桨一直得到好评啊。

东西不错,我也一直用6。5度的,很管用,安逸

楼主:
就是螺母比较容易松啊,不知有没办法可以改进啊?

网友:
我用螺丝胶,嘿嘿 要么配防松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