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碰到过类似现象吗?

楼主(2008-08-06):
俺的控制升降的辉盛舵机,开机确定中立点后,有手上下拨动有微微一跳一跳的现象,在飞的过程中飞机整个机身有轻微摆动(整个机身,看旋翼看出来的,与震动无关);之后,换了一个新的辉盛,开机后听见里面的马达不停的运转,但塑料齿轮没动,重新插电后时好时坏,把接收插口和接收内部看了,没有问题。请教哪位知道是为什么啊,飞机只小摔过一次,摔过没有问题,过了一段时间就变成这样了。

楼主:
自己顶一顶,顶到有人说,高手别吝啬,新手来学学

网友:
接收机的问题吧

网友:
第一种情况,舵机扫齿了。第二种情况如果您用的是天8或者天9,那么就是正常现象。厂家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楼主:
不会吧,俺的天9是新机啊,2680的GL450套装,新买的时候没有发现

网友:
第二种应该是舵机扫齿

第一种有可能是扫齿,也有可能是舵机电位器磨损。国产的电位器因为技术和工艺的问题大多数质量都很差,表现之一就是寿命短。我买过一架华科尔4#3小小鸟,两个3.7克的舵机,有一个买来后不久就在中立点附近跳来跳去,换。第二个又在一个月前开始跳,又换。因为舵机大多数时候舵臂的位置都是在中立点附近,所以电位器的那一块特别容易磨损。除非你能自己换电位器或者修,不然的话换舵机吧。

网友A:
LZ~~这是接受机得问题~~我之前试过~~但后来不知道怎么弄的~~后来就没事了~
那个接受机的灯亮的时候~~舵机就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这是接受机得问题~~我之前试过~~但后来不知道怎么弄的~~后来就没事了~
那个接受机的灯亮的时候~~舵机就会这样~

好像天地飞的PCM接收机灯亮表示没信号。

网友:
第一个应该是电位器的问题。第二个是舵机扫齿了。
可以把好舵机换上再测试一下。

网友:
第一个不清楚,第二个我碰到过是舵机的问题,再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