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超级混血450尾巴 (WING尾推+PHEONIX菲耐尾桨夹+改进)

楼主(2008-08-06):
原机是GL450B, 原配金属双推,一字个:虚
组过数次改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GL的尾波, WING的尾推组, PHEONIX(菲耐克斯)尾桨夹组
1. 尾波, GL450的质量尚可, 轴承位精准
2. 尾推组, WING V2 精度是钢钢的, 虚位是没有的, 推拉是滑顺的
3. 尾桨夹组 PHEONIX(菲耐克斯) FIRE组件, 金属一体化中联, 双轴承+推力轴承, 精度很不错

作出的改进或改动:
1. WING V2 尾推增加轴承变双轴承, 增加一只MR74zz(7x4x2.5)轴承, 从另一面压进去, 刚好是紧配, 同时把蟹爪磨掉2.7mm左右(最后螺纹处的厚度是3.0mm)

2. WING V2 尾推组件自带的球头扣和连接杆组合后长度太长, 把球头柄切掉2mm, 经测量, 孔的深度刚好旋进全部螺纹, 二孔中心距约7mm

3. (独创)在尾推臂推到最内端时, WING V2的双推臂和 GL/YT 尾波箱螺丝碰, 解决办法: 把碰的螺丝所在位置打1mm 深平头沉孔(见下面尾波箱图中二个螺丝帽是不是低下一大截了?)

4. (独创)原wing V2 尾桨夹设计是用球头连接, 我改成了用轴承连接, 方法就是用一个MF52ZZ(5x2x2.5法兰轴承)压进球头扣, 刚好压进而且很紧, 精度和耐用度进一步提高

5. (独创)尾推连杆改碳管直推, 取消中间挂勾, 减少连接杆被拉弯曲, 同样重量下碳管比实心细碳杆有更强的硬度

6. (独创)尾推杆球头换成法兰轴承, 提高顺畅度,减少虚位,延长使用寿命

上图:
压轴承:( 过程没拍图,借的图片)

磨蟹爪:(借图)

铜套锉坏个平台,方便拆装, 不会拧花(借图)

概貌:

从后面看:

从后面看, 打到最内侧 (注意沉下去的螺丝, 其实这时的是滑套到头了, 臂和螺丝还有0.2mm的间隙)

上面看, 最内侧

上面看, 最外侧

中间位置

加粗碳管尾推拉杆

压进法兰轴承的球头扣, 图中圆型厚垫圈是用坏的横轴的头上切下来的

装上的细节, 后部

前面舵盘

前面舵机, 黄色垫片是横轴配套的, 用以减少螺丝和舵盘的相对变形

使用效果:
拿掉尾推长连杆,用手拨,非常顺滑,全程没有任何阻尼感,竖起时可以自由落下
扳动尾桨, 几乎没有虚位, 一个字: 爽

以上改装同样适合YT尾波, 很多人以前用拆装YT尾推蟹爪的方式,个人认为wing的蟹爪比YYT的那个好,铜滑套质量也很不错,另外钢制连杆T头螺丝+球头扣+轴承的方式,也比YT的塑料连杆+铜套的方式再耐用,更滑顺

网友:
顶~~~不错。等买了9257和401再试,哈哈

网友:
杂交得不错嘛,帮顶

网友:
优势互补,楼主蛮厉害

楼主:
以上改装同样适合YT尾波, 很多人以前用拆装YT尾推蟹爪的方式,个人认为wing的蟹爪比YYT的那个好,铜滑套质量也很不错,另外钢制连杆T头螺丝+球头扣+轴承的方式,也比YT的塑料连杆+铜套的方式再耐用,更滑顺

楼主:
增加加粗尾连杆和轴承球头扣图

网友:
这样的贴子要顶......

网友:
呵呵,尾巴会很重的。你的机肯定是前后不平衡了

楼主:
是要重一点, 整个尾推组比我原来的菲的重了 6 克多, 还好, 影响不大

网友(2008-09-11):
今天刚买来改了 按你的方法好是好就是太麻烦 所以还是用了亚托的滑套跟蟹爪

网友:
有米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