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退八字如何做得顺畅

楼主(2008-08-06):
请教。

网友A:
一个字"练"

网友B:
分三步:
一步练
二步练
三步还是练

网友C:
顺逆时针的倒退水平圆先练好...

网友D:
一个字:练

网友E:
所有的8字飞行练习都一样,先练好相关的水平圆。
建议如果想飞的像点模样,在没有飞好水平圆的时候,平时尽量少飞8字(飞来飞去也是个螃蟹8字航线),如果想练练侧面航线,可以多练直航线,两侧通过失速倒转掉头(初期可先通过减速、停住、180度掉头完成),把航线跑直。

网友F:
要不停地慢慢打舵,转圈.只能意会,不好明言.

网友G:
快速还好,慢速顺畅不好控制,掌握好惯性,要不就成横着飘了
练着练着就刷锅了

网友H:
先练习倒退园,顺,逆时针穿插练习,否则将后来成型的倒退8字就会是瘸子。

网友I:
慢慢来吧,怎么教呢!就是打舵罗

网友J:
正逆时钟倒退圆周航线练到能刷锅 自然就会八字了 呵呵